[求助] sequence library在什么实际情况下使用

楼主(2019-04-20):
sequence library在什么实际情况下使用

网友A:
很少用,我目前看过的代码里,都不用这个。
都是用到vseq就没了,所谓的seqlib,也实际上就是一个 seq lists,都没进行注册到lib 没真的用到seq lib那种机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少用,我目前看过的代码里,都不用这个。
都是用到vseq就没了,所谓的seqlib,也实际上就是一个 seq list ...

恩,那比如某个case想自动完成协议中的各种情况,想通过状态机来完成,这个如果要写成sequence应该怎么编写,能在sequence中控制状态机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