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layout L和layout XL差别在哪些?

楼主(2019-04-20):
请问virtuoso里面open with选项关于layout的有layout L,layout XL,layout GXL,和layout CE这些,都是版图编辑,这几个选项有区别吗?

网友:
试一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我也不太懂,我之前做课程设计都是用XL的,但是这次做毕业设计老师不准我用XL

网友:
XL可以建立电路和版图之间的联系

网友:
XL更智能

网友:
GXL好像可以自动布局布线

网友A(2021-07-20):
还是不要用XL好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xl,是怕多要license把。
最新版的ICADVM里都没有L了,还是要多用新工具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啊

网友(2024-11-13)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不要用XL好。

为什么好的工具不用,用不好的呢,l有的功能xl都有.l没有的xl也有,gxl更好,解决一些bug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