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过采样ADC的位数怎么确定的?

楼主(2019-04-20):
看资料都说多少位的ADC,奈奎斯特型的ADC的位数比较直观,过采样型的ADC位数是怎么算的?比如14位△-∑ADC的14是怎么确定,其内的量化器使用了1个比较器,输出的数应该就2位:1和0。小白一个求指导指导。

网友:
14位的14是通过动态范围或者信噪比算出来的吧

网友A:
decimation 多少就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cimation 多少就是多少

抽取不是为了降频吗?,CIC两级级联第一级抽取4位,第二级抽取16位,那这个sigma delta ADC的位数是按前面的4算还是16算?

网友B:
多少位指的是有效位数ENO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少位指的是有效位数ENOB

ENOB=n+0.5log2(OSR),n为量化器的位数,一位的量化通常用比较器做,n=1,OSR=64的话,是不是这个△-∑ADC为4位的ADC,感觉有效位数和多少位ADC的位数不是一个值吧?ADC的位数应该是>=ENOB的吧?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ENOB=n+0.5log2(OSR),n为量化器的位数,一位的量化通常用比较器做,n=1,OSR=64的话,是不是这个△-∑ADC ...

这里的的ENOB=n+0.5log2(OSR)指的是只使用过采样来提高的位数。另外,ADC的位数应该是>=ENOB的吧?是的,ENOB是一个动态的值,跟输入也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的的ENOB=n+0.5log2(OSR)指的是只使用过采样来提高的位数。另外,ADC的位数应该是>=ENOB的吧?是的, ...

谢谢您,还有个问题请教下,我看了个过采样ADC的电路图,图中标的是14位的,它的量化器是一位的用了个比较器做的,根据ENOB=n+0.5log2(OSR)算的话,是不是ENOB=14,n=1,那么可求出OSR=2的26次方=67108864,
过采样率能达到这么大吗?(我目前所看到的资料中还没见过)

那个图中电路的时钟频率fs=32KHz,输入信号算fb=5Hz的话,根据OSR=fs/2fb这个公式算OSR=3200,
2的11次方位2048,12次方位4096,取OSR为4096,则ENOB=1+0.5log2(OSR)=7
这差的太远了吧,不知道我的思路错哪儿了,还望请教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,还有个问题请教下,我看了个过采样ADC的电路图,图中标的是14位的,它的量化器是一位的用了个比 ...

不能简单按照ENOB=n+0.5log2(OSR)这个公式计算,这只是过采样带来的ENOB,还应该考虑噪声整形。你这些多去看看硕博论文就知道了

网友C(2020-03-16):
ADC的分辨率(Resolution)和有效位数(ENOB)定义不同,ENOB如何计算都比较清楚,那么SDM的ADC分辨率到底是如何定义的,看了帖子还是没有搞懂,楼主或者各位大侠有科普的吗哈哈感谢

网友(2024-06-25):
引用 网友C:
ADC的分辨率(Resolution)和有效位数(ENOB)定义不同,ENOB如何计算都比较清楚,那么SDM的ADC分辨率到底是如 ...

请问您现在搞懂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