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lvs spi网表问题

楼主(2019-04-20):
各位大佬,帮帮忙好不好啊,我做lvs的时候,添加的pad的spi网表内的描述是这样的,但是当我运行lvs的时候,发现在spi网表中所有X_*开头的语句中的器件全部都会被calibre 认为是没有定义的not define。然后就无法启动lvs,但是当我把这些语句全部注释掉之后,发现可以运行了,但是由此导致的所有的相关连线,相关instance都会出错,显示在layout中有,但是网表中没有。求问有大佬指点一下么

网友A:
spi 网表需要 include PDK 目录里面的一个文件,TSMC 是 source.added,smic 是 empty_subckt.sp

楼主:
则是我的网表截图

SPI网表描述

SPI网表描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i 网表需要 include PDK 目录里面的一个文件,TSMC 是 source.added,smic 是 empty_subckt.sp

...

谢谢你 现在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