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C仿真中spectre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20):
在AC仿真时,点了netlist and run 在网表中出现这个问题,想来问问,smic18的库是从论坛里找的,用的IC5141.求助,求助!!!

楼主:
由于不能复制只能截这样的图了,两个问题都是一样的,都是 .def 文件有问题,谢谢各位大哥了

网友:
可以试试:
1,修改环境变量,用ADE自带的spectre,而不是用mmsim;
2,将res.def这一行从model lib里注释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、应届优先
联系:fc@flychild.com.cn 或Q_4628_68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