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无法签到

楼主(2019-04-21):
管理员您好!      现在无法签到;点击签到提示:暂无任务。是怎么回事?谢谢!

网友:
有什么提示么?注意:一天可以签到两次

网友:
我测了下,是正常的,不知道你那边具体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:
你好 我查了下 你今天已经签到过一次了 每次间隔几个小时才可以的

楼主:
您好,那个积分是登陆网页自动给的,点击签到没有反应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那个积分是登陆网页自动给的,点击签到没有反应。谢谢。

你换个浏览器试试,我怀疑是浏览器原因?你用的哪个浏览器呢?

网友A(2021-10-29):
在什么地方可以签到,在整个网页上怎么找不到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什么地方可以签到,在整个网页上怎么找不到呢?

在顶部菜单的 任务 里面,有个签到任务,领取签到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顶部菜单的 任务 里面,有个签到任务,领取签到即可

喔,寡人先谢谢你

网友(2021-11-30):
今天无法签到!!!

网友C:
突然找不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突然找不到了

上面有个任务任务,在里面

网友D(2022-01-12):
好像没找到签到的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像没找到签到的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