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瞬态会震荡怎么解决

楼主(2019-04-21):
电路图如图:

环路增益及相位结果如图:
100mA负载时:
1mA负载时:

仿真负载瞬态响应振荡了(1mA-100mA),哪里出了问题,改怎么解决?

网友:
NM3/NM4是作啥用的?
这个电路pole比较多,应该比较容易不稳定。
看你break哪个loop作的AC?
那个unity gain buffer什么作用?它自己稳定吗?

网友:
做个零极点分析,把零点和极点都列出来看看,就能对稳定性看得更清楚些了。

网友:
用single stage的运放

网友:
那级buffer有点诡异,让人看不懂,感觉完全可以去掉,而且PM8和NM9的尺寸本身还有问题,PM10那么大的管子用两个小的管子驱动,NM9的电流根本驱动不了,DC设计上不合理,瞬态肯定是有问题的,而且交流稳定性仿真可能还反映不出来这种DC设计上的不合理性。

网友(2020-07-01):
首先你得确认,主极点次极点,然后要分别确认主次极点的位置。保证轻载到重载的时候,两级点是越来越远的,这样才能稳定。建议OP用一级放大

网友(2023-11-29):
楼主这个电路瞬态仿真振荡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可能是负载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不稳定状态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