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关于SMIC180nm EEPROM工艺的HVPMOS的DNW问题

楼主(2019-04-21):
小弟我最近用SMIC180nm EEPROM工艺画图,调用HVPMOS后总是出现关于DNW的DRC报错。报错和layout如下。我按照设计规则在DNW外加了一圈PW也没有消除错误。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。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guard ring和衬底的问题,当我调用HVPMOS的时候是自带衬底和guard ring的,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?

Layout

Layout

DRC报错

DRC报错

楼主:
毕设进度就被卡在这里了

网友A:
主要还是几个阱电位的问题,我觉得你没有把device的剖面结构弄懂

网友B:
你把你的N+ guard ring 画成一个环形的就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还是几个阱电位的问题,我觉得你没有把device的剖面结构弄懂

谢谢,我再好好看看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你的N+ guard ring 画成一个环形的就解决了

我图中的外环是就是N+guard ring 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图中的外环是就是N+guard ring 呀

你是HVPMOS,你PMOS的体电位B应该是N+的吧?那你N+的为啥是最外圈呢?你得把你的电位画成环形的,这个是深N阱工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HVPMOS,你PMOS的体电位B应该是N+的吧?那你N+的为啥是最外圈呢?你得把你的电位画成环形的,这个是 ...

谢谢前辈,按您说的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