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TA时序分析

楼主(2019-04-21):
请问时钟的最高工作频率?为什么答案的关键路径是1.5+1.5+1.5+1.5=6n

网友:
d1(1.5)+u2(1.5)+u3(1.5)+u4(1.5)+setup(1)

网友A:
确定是这个答案吗; 我怎么算得是1+1.5+1.5+1.5+1.5=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定是这个答案吗; 我怎么算得是1+1.5+1.5+1.5+1.5=7

对的,加上建立时间就是7,不过疑惑为什么选择这条路径,就因为它最长吗?还是说每次更新数据,都必须传到计数的最高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加上建立时间就是7,不过疑惑为什么选择这条路径,就因为它最长吗?还是说每次更新数据,都必须传到 ...

因为你的时钟必须在逻辑最长的path下也能正常工作才行啊; 要求循环计数。 最高位数据更新不到 逻辑就错了。
逻辑最长的path就是0111→1000这一步, d1 u2 u3 u4一起翻转。 信号一直传到u4的S pin; 这样等计数器到1111, 下一个高电平过来d4才能把u4复位。

一开始我看你的答案是6 我以为这个电路什么地方可以把setup的1ns吃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