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iwave仿真求解,谢谢

楼主(2019-04-21):
1.siwave里面怎样吧电容两端的网络融合成一个网络,进行S参数提取
2.电容在这里填入对应的RLC参数,仿真的结果也就罢电容的参数一起加入到结果里面了吧
3.电容两端为什么有一端是红颜色的,谢谢

网友A:
1. 上下半部的網絡各別設port,就可以提取S參數了
2. yes, 但會建議分段跑,上半部與下半部各別一個S4P,之後請電容vendor提供該電容的S參數,如此會有三個S4P之後進行你想要的模擬
3. 紅色的被設定成power net,這張圖的"Selected nets" 右上方有個power..,點選它後進行修改,把power net改成signal n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上下半部的網絡各別設port,就可以提取S參數了
2. yes, 但會建議分段跑,上半部與下半部各別一個S4P,之 ...

回答很有条理,也明白了,非常感谢您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上下半部的網絡各別設port,就可以提取S參數了
2. yes, 但會建議分段跑,上半部與下半部各別一個S4P,之 ...

大神哥哥,我利用siwave进行S参数提取的时候,传输线差分阻抗85 Ohm,这块端接阻抗填写多少42.5还是50 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哥哥,我利用siwave进行S参数提取的时候,传输线差分阻抗85 Ohm,这块端接阻抗填写多少42.5还是50 , ...

都可以
设置成42.5ohm,得到的s参数文件的参考电阻是42.5
设置成50ohm,得到的s参数文件的参考电阻是50
不管是哪种情况,你在查看s参数插损回损的时候都还是要做单端S参数到差分S参数的转换
在这个时候定义差分参考电阻为85ohm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可以
设置成42.5ohm,得到的s参数文件的参考电阻是42.5
设置成50ohm,得到的s参数文件的参考电阻是50

大哥,发现无论设置成42.5换是50的结果我进行阻抗归一化后S参数都是一样的,我在进行后面S参数查看的时候在ADS里面统一设置的100和25的端接,结果一致 谢谢

网友(2019-05-23):
為什麼ADS不是85和21.25端接?

另外,你的connector那端是golden finger的設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