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VCO仿真pss错误

楼主(2019-04-21):
按照手册上面的指示设置的pss,仿真仍然出现错误,如图所示。求各位大佬帮帮忙。看看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pnoise仿真错误

网友(2019-07-05):
PSS仿真是不是没收敛

网友:
瞬态看看VCO是不是振荡了,振荡频率多少

网友(2020-05-19):
你好,想问下你现在会vco的pss仿真了吗,能指导下怎么设置吗

网友:
pss没收敛吧,周期要选整个仿真环境里面最长的那个,比如有分频就要选分频后的频率,另外tstab这个时间点选择最好避开信号的上升下降沿。

网友:
应该是pss没收敛,可以试试tran看下vco的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