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 layout 完了以后, 怎样标明管脚1 的位置?

楼主(2019-04-22):
也就是如何让封装工程师知道,哪个管脚是管脚1。 本人layout新手,急用, 多谢了

网友:
您好,
请按照对应封装做打线图,提供给打线人员。
并提供相关信息:芯片大小、wafer厚度,PAD尺寸,中心点坐标,打线材质,线径,是否使用导电胶,是否BOAC……

楼主:
您好,很有用, 非常感谢, 是不是应该在Layout 中标示出哪个Pad 是芯片的第一个管脚, 如何标示?多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很有用, 非常感谢, 是不是应该在Layout 中标示出哪个Pad 是芯片的第一个管脚, 如何标示?多谢 ...

您好,1,您在版图上标注的文本,一般来说,封装人员是看不到的。
2,有了打线图,各个引脚的对应关系是一目了然的,不只是1引脚。
3,建议询问您公司负责封装的人员,问清楚要求和格式,您的公司一定有人了解封装流程,也应该按照公司已有的流程和格式进行。
4,版图提供的东西是为了封装厂能了解您的封装需求,标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,以下我附上一张我的打线图供您参考;
5,至于封装信息,各家封装需要的不一样,请咨询他们。他们一般会让您填写一张表,里面包含了封装所需的所有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