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7 仿真成功但是没有结果

楼主(2019-04-22):
CIW窗口里显示仿真成功了,但是跑dc静态工作点分析,所有点的电压全为0,输出文档中读取一个文件的时候卡住了,在跑dc器件参数的时候显示错误,未定义的参数‘dc’,跑ac的时候波形图是空的。前面的设置都做好了,目录在Home/usr1/xx/tsmc18/,但是Home底下产生了很多文件。附上图,求救!!

网友A:
朋友  你的NMOS栅极不能接地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朋友  你的NMOS栅极不能接地啊

好像是接错了 本来想做一个反相器的 可是改了还是一样的结果呀

网友A:
那你改对没?

网友B:
都error了,还说仿真成功

网友:
多看书,多学习,多思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改对没?

改对了 我把两个的栅极接一起然后接电压源 但是还是不行哎 感觉不是图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error了,还说仿真成功

这个是跑dc-parameter的时候出现的 如果单纯跑dc-t的话 是没有这个error的 但是还是卡在这个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