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我这个sar还有必要做异步吗?

楼主(2019-04-22):
中的第二个cyc,是由电阻电容产生的pulse,cover住dac和预防大的建立;第三个cyc就是异步自己触发。
最大电阻+最大电容时,cyc2是cyc3的好几倍。这样的话还不如用同步了

大家觉得是这样的吗?或者是cyc2要比cyc3小很多才对?
已经做完了,不想改。。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改

网友A:
没看懂,cyc2和cyc3?
异步的两个好处,第一个提高速度,第二个不需要额外高频时钟,第一个是是否异步的关键因素。

网友:
速度不高用什么异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,cyc2和cyc3?
异步的两个好处,第一个提高速度,第二个不需要额外高频时钟,第一个是是否异步的关 ...

cyc3就是比较器latch的时间,可以自动调整,这里可以节省时间。
但是我的cyc2是用电阻电容做的脉冲,随coner变化,浪费了时间。
综合起来,cyc3省的时间都被cyc2浪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,cyc2和cyc3?
异步的两个好处,第一个提高速度,第二个不需要额外高频时钟,第一个是是否异步的关 ...

为啥省个pll不是更关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啥省个pll不是更关键?

没考虑pll的问题...  soc的PLL完全能够满足中低速SAR ADC需求,adc本来就需要一个时钟,同步和异步的差别所需时钟差十几倍?
如果确实需要额外做一个PLL,确实可以考虑异步,异步的电路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也不存在难度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