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如何使用加密芯片完成SHA1摘要运算

楼主(2019-04-22):
1.测试目标
使用LKT系列加密芯片进行SHA1摘要运算并使用openssl验证正确性
2.测试环境
本示例LKT加密芯片运行环境为windows系统、测试软件LCS KIT、LKT-K100开发板。Linux ubuntu 14.04系统、OpenSSL 1.0.1f 6 Jan 2014。
3.测试步骤
注意:“->”表示使用LCS KIT软件操作LKT-K100向加密芯片发送数据
“<-”表示使用LCS KIT软件操作LKT-K100读回加密芯片输出的数据
加密芯片交互数据为16进制ASCII码
3.1 确认待加密数据
本例使用的明文摘要数据为0x313132323333343435353636,对应的字符串为“1122334455667788”
3.2 使用LCS KIT软件操作LKT-K100连接加密芯片后,进行复位操作,此步骤省略
3.3 执行摘要操作
-> 80C200000C313132323333343435353636
<- 6114
-> 00C0 0000 14
<- 24C1F4B4103E7017ECCFE8BAF33202F27FA4C197 9000
其中红字部分为使用SHA1算法对0x313132323333343435353636进行摘要后获得的结果。
返回数据中的C1表示加密后的结果,其长度为0x80字节,9000是加密成功的状态码
3.4 使用openssl算法库验证正确性
运行linux系统,安装openssl
在终端中输入安装openssl安装指令
$ sudo apt-get install openssl
3.5 创建测试目录sha1test,并进入该路径,创建SHA1-text.txt文件,并写入数据,注意此处是字符串。
$ mkdir sha1test
$ cd sha1test
$ mkdir SHA1-text.txt
$ geidt SHA1-txt.txt
输入“112233445566”后保存退出,如图1所示。

图一

图一

图1
3.6 登录openssl
$ openssl
3.7  OpenSSL>  dgst -sha1 SHA1-test.txt
图2
此时输出摘要结果如图2所示24c1f4b4103e7017eccfe8baf33202f27fa4c197。与3. 3步骤中加密芯片摘要结果比对一致,证明加密芯片进行SHA1摘要结果正确。
至此,使用LKT加密芯片进行SHA1摘要运算,并通过openssl命令行计算验证的测试流程已全部介绍完。

网友:
LZ的一系列文章都看过了,讲的很好,学习了。

网友A:
楼主所说的这些测试步骤都是在windows系统下完成的,那在其他系统下是否可以实现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所说的这些测试步骤都是在windows系统下完成的,那在其他系统下是否可以实现呢?
...

当然是不局限于windows系统的,在linux下同样可行

网友:
单纯使用SHA算法保护产品的话,安全性高吗?

网友:
多谢LZ发表的这篇文章,真是帮了我的大忙,太感谢了!

网友:
市面上的其他芯片用相同的指令,是不一定能操作实现SHA1运算的。每个厂家的COS定义的指令如果不是特定要求或不是PBOC这类必须按行业规范指令操作的。指令格式是允b许存在一些差异的。

网友:
看了好几篇他们的有关芯片加密的运算方法,都介绍得很专业且详细,收获很大,会继续关注和学习!

网友:
SHA1加密算法貌似是公认的最安全的散列算法之一,那么LKT系列加密芯片用上这么安全的算法,简直是完美啊!!

网友:
摘要算法和安全没啥关系

网友B:
那和什么有关系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和什么有关系呢?

要理解SHA1是什么?是单向算法,摘要算法不是和平时理解的加解密,所以安全没关系。

网友:
数据加密我知道,但是这个SHA1算法,好像并不能还原数据,在数据传输中有什么作用啊?

网友:
应该是一样的

网友:
加密成功的状态码是解密的唯一路径吗?

网友:
加密成功返回的状态码只是代表指令执行成功了,如果解密的话,还得从分析线路数据或者破解单片机端破解

网友:
太专业了,我听说还有SHA256,哪个更安全呢?

网友:
这么专业,佩服佩服,谢谢大神的指教,我对这个技术很感兴趣,会一直关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