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OFDM中LDPC的问题(802.11ac)

楼主(2019-04-22):
     在802.11ac中,如果采用LDPC编译码,一般一个codeword应该包含多个symbol,在LDPC译码的时候,初始条件怎么设置呢?多个symbol,难道需要将所有symbol中均衡后的接收星座点豆作为输入么?
还请大虾指教,多谢多谢!

楼主:
没人帮忙哇。。。

网友A(2019-06-14):
首先要确认802.11ac的FEC是不是 LDPC方案。你最好还是把标准资料下载到了自己啃一下。啃不动了贴出来我们再讨论。

网友(2019-11-22):
LDPC的直接input不可能是信道接收到的hard value,必须映射到LLR。

网友(2024-01-12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确认802.11ac的FEC是不是 LDPC方案。你最好还是把标准资料下载到了自己啃一下。啃不动了贴出来我们再 ...

好像又是你,不好意思又要反驳一下你了。
你还害我又去看了一下协议,还以为是我自己记错了,11ac(VHT)引入了LDPC。看了好几个帖子你都在自信的回复着错误的观点,麻烦你自己沉下心来搞清楚,免得把其它人也带偏了

网友:
不是把星座点作为LDPC的输入,而是将星座点映射到比特送给LDPC译码。所以到译码器时,已经看不到Symbol了。当然,正常的设计都是根据星座点算出LLR送给译码器的,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编码收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确认802.11ac的FEC是不是 LDPC方案。你最好还是把标准资料下载到了自己啃一下。啃不动了贴出来我们再 ...

是你自己需要啃一下吧。11ac加了LDPC编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