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5141中csmc管子的multiplier和finger都不能修改

楼主(2019-04-22):
ic5141usr6的,csmc 0.5工艺库,管子的multiplier和finger都不能修改,要怎么才能修改啊??

网友A:
是不是开关没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开关没开

右侧吗? 开了也没有用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右侧吗? 开了也没有用的

不是右侧,右侧是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右侧,右侧是显示。

make read only? 不是那个问题

网友:
你需要去cdf里面看看它的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