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若实际输入信号频率不是设计时的频率,sigma-deltaADC的信噪比会怎么样?

楼主(2019-04-22):
比如,已经设计好一个sigma-deltaADC,输入信号是1KHz,采样频率是128kHz,过采样率为64.二阶单环一位量化,得到信噪比是79dB(举例,请勿纠结)。那么如果实际的输入信号是0.9kHz,信噪比会大于79dB么?
如果实际输入信号是1.1kHz,信噪比会小于79dB么?
如果实际输入信号是0.5kHz,过采样率会变成128倍么?输入信号是50Hz呢?
请各位大侠发表高见。

网友:
理想情况下,不会变化多少,因为noise不变,除非电路有spur和输入信号互相调制。
输入信号决定OSR的需求,但OSR设计好之后与输入信号无关了,除非是OSR可调电路。

网友:
sigmadelt  ad 的噪声包括热噪声和量化噪声两部分。

网友A:
sigmadelt  ad 的噪声包括热噪声和量化噪声两部分。设计时可以取两者基本相当。所以频率变低之后,热噪声不变而量化噪声减少,信噪比有3db以下的改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igmadelt  ad 的噪声包括热噪声和量化噪声两部分。设计时可以取两者基本相当。所以频率变低之后,热噪声不 ...

过采样时钟频率不变,OSR不变,信号带宽没变,滤波器不变,噪声积分区间没变,量化噪声应该还是一样吧。

网友:
量化噪声是频率相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