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速dff架构

楼主(2019-04-22):
如题,寻找可用的高速DFF架构,GHz以上。要求(1)速度尽量高;
(2)低压高阈值MOS工艺,电源电压只有2~3Vth(所以中间节点不满摆幅的会不太好用);
(3)不需要复位和清零;
(4)面积小;
(5)关掉时钟和输入信号后无漏电(关掉时钟后无高阻节点导致us级)。(6)亚稳态概率低一点,不需要太多级级联就能消除异步采样亚稳态。
楼主找了一些结构,但不太满意。比如TSPC DFF, 关掉时钟有高阻节点接MOS管栅极,可能会漏电。

欢迎大家提出想法,或者相关的论文名。

网友A:
ETSPC,电源gat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TSPC,电源gating

谢谢你的建议,
1、了解了一下ETSPC,比TSPC速度还快。
但依然有高阻节点。
高阻节点漏电的危害很大。http://blog.eetop.cn/blog-27606-21394.html

2、用power gating后,再将整个模块输出与使能信号相与隔开应该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。
看了一下即使用高阈值的NMOS管当开关,电压drop<50mV,尺寸也还好。

网友B(2023-11-27):
请问楼主是用在SAR ADC上吗?您选择什么结构来提高DFF速度了呢?我想用在200M的SAR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是用在SAR ADC上吗?您选择什么结构来提高DFF速度了呢?我想用在200M的SAR上 ...

什么工艺呢?先进工艺降低阈值或者提高电源电压普通dff就能满足几个G的需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是用在SAR ADC上吗?您选择什么结构来提高DFF速度了呢?我想用在200M的SAR上 ...

用在过采样cdr里,最后还是用的普通dff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什么工艺呢?先进工艺降低阈值或者提高电源电压普通dff就能满足几个G的需求了。
...

t40的工艺,确实用普通的dff就可以了

网友(2024-04-12):
引用 网友B:
t40的工艺,确实用普通的dff就可以了

请问是怎么实现的呢?能分享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