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RF CMOS工艺

楼主(2019-04-22):
最近在做射频方向,想用CMOS工艺搭建电路,但是看到有的论文提到了RF CMOS 工艺。想问一下RF CMOS工艺和普通的CMOS工艺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顶层特厚,做电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顶层特厚,做电感

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,我不是太懂。我现在用普通的0.18CMOS工艺搭建功率放大器的原理图,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

网友A:
MOS管等器件,物理上是一样的,但模型复杂很多。为保证模型准确,RFMOS的layout都是厂家提供特定画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管等器件,物理上是一样的,但模型复杂很多。为保证模型准确,RFMOS的layout都是厂家提供特定画法 ...

哦哦,这么说他们只是layout不一样,但是单纯用原理图仿真的话,对结果不会有影响吧

网友:
普通逻辑CMOS只需要nmos,pmos
RFCMOS含有:nmos,pmos,resistor,mim/mom cap,varactor,inductor(超厚金属)

网友:
所以仿真也最好用RF的管子啊,模型比较准确。

网友:
你点开layout看就知道了,普通的就是源栅漏衬底,RF的衬底画法比较有要求,有的层次也多一些,不同工艺区别还很大。仿真库的元件特性也很不一样的

网友B:
可以用bicmos工艺

网友:
总结一下就是,普通工艺比如018 LOGO工艺的器件少,功能简单,对应到layout所用到的MASK层数也少。
RF工艺比如018 MX工艺,器件种类多(比如DNW用于隔离衬底噪声等,MCT或者是P2等层次用于制作MIM电容,如果电感对顶层有要求的话那顶层厚度也要根据需要选择),对应layout所用到的MASK层数会多。
但只是对于仿真的话,工厂给的MODEL应该都是OK的,需要你自己去验证。

网友(点评):
可以的,灭霸回答的很好,***

网友:
还有就是RF工艺不是完全不同于普通工艺,都是向下兼容的,RF特殊模块才会用到特殊器件

网友(2024-03-12):
学到了哈哈哈

网友C(2024-12-18)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bicmos工艺

你好!想跟您请教下,有推荐的bicmos的工艺库吗,用于二十G高带宽的。

网友D(2025-05-27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!想跟您请教下,有推荐的bicmos的工艺库吗,用于二十G高带宽的。

请问楼主找到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楼主找到了吗

国内可以用华虹,国外选择多一点吧,Tower, ST, GF都有

网友:
哦哦,刚接触,想着学习一下,这些还不太熟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