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5141 netlist and run没反应

楼主(2019-04-22):
事情是这样的
用APS进行仿真,然后中途stop了。查看结果是因为数据量太大,cadence直接退了。
之后再想用APS仿真就不行了,但是spectre还是可以用。
求教解决的方法

楼主:
点击 netlist and run 没有反应

网友A:
看看报的什么错?或者提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报的什么错?或者提示?

它提示我把仿真器设置成spectre。然后在High performance。。。里面选择APS。现在在仿真,看看速度
之前都是在Simulator/Directory/Host里面改的APS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它提示我把仿真器设置成spectre。然后在High performance。。。里面选择APS。现在在仿真,看看速度
之前 ...

那你按照提示去设置啊。
我一般仿真都是提示的那种设置方法。
Host设置成spectre,然后High-performance simulation设置aps。这种事肯定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