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安装的virtuoso启动不了

楼主(2019-04-22):
启动时提示以下错误,吧内是否有大神知道
[root@chains design]# /opt/cadence/IC617/tools/dfII/bin/64bit/virtuoso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GLU.so.1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[1]+  Exit 127                virtuoso

网友A:
没有那个库,配置一下就好了如果是CentOS系统,终端输入命令:

yum install  libGLU.so.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那个库,配置一下就好了如果是CentOS系统,终端输入命令:

yum install  libGLU.so.1

谢谢前辈,但还是不行,还是提示同样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前辈,但还是不行,还是提示同样的问题

没装上当然不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装上当然不行了

装应该时装上了的,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导致启动不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装应该时装上了的,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导致启动不了

这是安装的路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是安装的路径

libGLU.so.1这个装上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ibGLU.so.1这个装上了?

装上了的

网友B:
把启动错误和设置都贴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启动错误和设置都贴上来

我现在不想弄了,在网上找到一个安好的,能用,但是有点小问题。自己打算有时间再重新再安装。

网友(2024-04-29):
引用 网友B:
把启动错误和设置都贴上来

大佬,我启动virtuoso的时候也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。
我yum下载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