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菜鸟一枚,求教关于SAR ADC的宏模型仿真

楼主(2019-04-23):
还在做宏模型的仿真,DAC的结构如图,请问单位电容的值如何确定啊?还有如何利用蒙卡仿真电容失配呀?

12bit SAR ADC

12bit SAR ADC

网友A:
哥么是来搞笑的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哥么是来搞笑的么

所以说自己菜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以说自己菜呀

网友B:
你就简单算一下噪声呗,KT/C,AD位数不是很高的话,比如10位,一般最小单位电容可以取到1.几个fF。蒙特卡诺就不用仿真了,一般电容都是自己做的,库里面没有模型,可能最主要的还是版图吧。当然你如果想用库里面的MOM电容或者MIM电容,那你可以去看一篇貌似是西电的一篇文章,ADC的高阶建模貌似,里面有简单的计算。

楼主(2019-07-02):
引用 网友B:
你就简单算一下噪声呗,KT/C,AD位数不是很高的话,比如10位,一般最小单位电容可以取到1.几个fF。蒙特卡诺 ...

能把文章的名字或者链接发我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就简单算一下噪声呗,KT/C,AD位数不是很高的话,比如10位,一般最小单位电容可以取到1.几个fF。蒙特卡诺 ...

电容自己定制吗?牛逼了,MOM电容达不到要求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就简单算一下噪声呗,KT/C,AD位数不是很高的话,比如10位,一般最小单位电容可以取到1.几个fF。蒙特卡诺 ...

请问电容自己怎么做?我都是用工艺库里面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把文章的名字或者链接发我一下吗?

我给忘了,以前的资料丢了。西电的一篇,知网可以查到。貌似是。。。高阶建模。就是算最极端的DNL, 让他小于1/2LSB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电容自己怎么做?我都是用工艺库里面的电容

电容制作的话,你可以查一下CCliu的SAR ADC论文。就是几层金属的插指连法。刘纯成或者C.C.Li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