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做原型验证中内存使用

楼主(2019-04-23):
在使用x K7对ASIC进行原型验证的时候,ASIC中的内存资源在FPGA上综合实现较为复杂,一般采用FPGA厂家可综合的逻辑结构进行替换,那么ASIC中的SRAM、SDRAM、FLASH是否都可以映射到FPGA中的RAM中?那么在调试的过程,有时候调试的代码需要放到不同的存储结构里面,如果代码要放到SDRAM里面,为什么需要板子外接SDRAM的子板,而不采用FPGA内部映射出来的呢??

网友A:
我们貌似都用的RAM/ROM实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貌似都用的RAM/ROM实现的。

你们是外挂的rom的吗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们是外挂的rom的吗 ?

你说的调试代码是指cpu软件代码还是FPGA bin文件呢?cpu代码是FPGA例化的ROM,FPGA bin是放在外接存储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调试代码是指cpu软件代码还是FPGA bin文件呢?cpu代码是FPGA例化的ROM,FPGA bin是放在外接存储里 ...

我说的调试代码是软件调试代码,它放的地方应该和启动文件的设置有关;可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把想把这段代码放到SDRAM中,已在keil工程中进行了地址隐射了,一开始没有外接SDRAM子板,想利用FPGA例化好的SDRAM,但是没有成功;将SDRAM接口location到子板,外接就好使了??个人有点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?是FPGA例化不成功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说的调试代码是软件调试代码,它放的地方应该和启动文件的设置有关;可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把想把这 ...

应该是FPGA实现的时候有点问题吧,具体我也给不了什么思路,我不太了解,我们是直接用的xilinx的ROM实现,将软件代码直接初始化进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FPGA实现的时候有点问题吧,具体我也给不了什么思路,我不太了解,我们是直接用的xilinx的ROM实现 ...

谢谢!!今天 重新看了一下工程,发现里面只有一个SDRAM controller,并没有SDRAM

网友:
這就要看你的需求了...你是需要SRAM還是SDRAM... 需求不同...用法就會不同了...
如果方便驗證的話...使用FPGA裡面的SRAM就好....
如果系統需要SDRAM的話...那就真的要在FPGA外面放一個SDRAM了....
因為FPGA的resource有限...所以一般都不會給太大的memory

网友:
开始做验证的时候,需要外接sdram,因为sdram在流片是是作为一个已经实现的成熟模块加进去的,所以芯片描述的代码中不会把整个sdram的实现都包括了,而是只有一个以标准sdram读写协议工作的controller,并假设sdram实体已经存在,外接的那个sdram暂时扮演这个sdram实体。最终流片的时候,真正的sdram的实体会被加入到芯片里,由于使用的是标准的sdram的读写接口,你在验证时使用的sdram controller的状态会和外接sdram时一样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