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在ICC2里显示当前path有几级

楼主(2019-04-23):
ICC2 里怎么用报告的形式显示出当前path的逻辑级数有几级?除了用GC_GFXCLK_max.rpt一级级数得方法之外

网友A:
终于看到有人用icc2了,咨询一下,icc2里面power pad怎么和core ring连起来了,命令基本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,不知道哪个环节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终于看到有人用icc2了,咨询一下,icc2里面power pad怎么和core ring连起来了,命令基本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 ...

抱歉啊,我还是新手,我很认真地看了你讲的问题,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终于看到有人用icc2了,咨询一下,icc2里面power pad怎么和core ring连起来了,命令基本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 ...

create_pg_macro_conn_pattern io_ring_con \
    -pin_conn_type scattered_pin \
    -nets {VDD VSS} \
    -excluded_pins {layers: ME1 ME2 ME3 ME5 ME6} #把不需要的金属层写里面

set_pg_strategy io_ring_conn -macros [get_cells -physical_context -filter "design_type==pad && ( ref_name == IVDD || ref_name == IVSS)"] \
    -pattern {{name: io_ring_con}{nets: VDD VSS}}

set_pg_strategy_via_rule io_ring_conn_via -via_rule { \
   { {strategies: io_ring_conn}    {existing: ring}     {via_master: default }} \
}

compile_pg -strategies io_ring_conn -via_rule io_ring_conn_via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reate_pg_macro_conn_pattern io_ring_con \
    -pin_conn_type scattered_pin \
    -nets {VDD VSS}  ...

哦,原来是把pad当macro处理,太感谢了

网友(2020-05-31):
didnt get answer for original question

网友(2024-11-13):
引用 网友A:
哦,原来是把pad当macro处理,太感谢了

想请问您,
我使用 set_pg_strategy io_ring_conn -macros [get_cells -physical_context -filter "design_type==pad && (ref_name=='xvdd_0' || ref_name=='xgnd0')"] \
    -pattern {{name: io_ring_con}{nets: vdd vss}}

改成我自己的ref_name会显示

想请问您是怎么做修改的,能有办法直接放上pad上的cell name吗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