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如何减小clock skew?

楼主(2019-04-23):
如下图:做完CTS后clock skew很大,最大1.17ns,请教下该如何分析减小clock skew?
其中VOPLL 700M,CLK_SYS 250M,CLK_SYSH 500M,
run CTS时设的target如下:Skew 0.1,trans 0.15,cap 0.1,fanout 32.

网友:
具体要分析下这个时钟的情况,查看下其最长时钟路径是否正常

网友:
你要报下这个最大skew的最长最短路径,顺便再看看位置,理论上这个sink不多应该不会这么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