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同步清零D触发器

楼主(2019-04-23):
关于同步清零D触发器,下图是网上给的答案,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异步清零吧

网友:
是的,这个是异步和同步都可清零

网友:
我觉得你的理解是对的,这种写法综合器会把它综合成异步清零,要综合成同步清零,在always中去掉CLR这个敏感信号,即写成如下语句:always @(necedge CLK),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验证下:在QII中写这么一个模块,随便选一个器件,比如EP4CE6,然后综合,Fitter后,把这个寄存器Locate到Resource Property Viewer,会清楚的显示这个寄存器是异步清零还是同步清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