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v读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23):
编译完成后读文件( 某txt文件),可以正确读取数据,之后修改了txt的内容,读到的数据却是修改前的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把文件删了,运行就会报错,所以文件指向没错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,请大家看看我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吗?(代码时写在sequence 中的)

网友A:
涉及到文件操作一定要在使用结束后关闭文件句柄,下次使用时再重新打开。曾经在sv环境中嵌入perl来操作文件就遇到类似问题,不晓得你的问题是否试用于该解决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涉及到文件操作一定要在使用结束后关闭文件句柄,下次使用时再重新打开。曾经在sv环境中嵌入perl来操作文件 ...

我的设计只是简单地利用$readmemh 读取文件数据,也没有牵扯其他脚本什么的。$readmemh 这个函数的调用应该也不涉及到句柄。
尝试在readmemh 前后加上fopen,fcolse。反而报错了。
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?

网友B:
$readmemh直接将文件写入到数组中,这case_name不是个文件啊。其次不需要用for循环写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$readmemh直接将文件写入到数组中,这case_name不是个文件啊。其次不需要用for循环写入 ...

case_name 是一个字符串,我是想使用for的方式,实现每次读取不同的txt。这个代码我只是测试第32个txt的读写情况,正常for里面会是从0开始。
确实可以正常读的,只是更换txt的内容后,读到的还是旧的txt的信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ase_name 是一个字符串,我是想使用for的方式,实现每次读取不同的txt。这个代码我只是测试第32个txt的 ...

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,要么就是你修改的txt,不是你编译读取tx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,要么就是你修改的txt,不是你编译读取txt。

我修改的确实是编译读取的txt。在不重新编译的情况下,删除txt,仿真就报错找不到文件。
感觉应该是我的电脑的原因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修改的确实是编译读取的txt。在不重新编译的情况下,删除txt,仿真就报错找不到文件。
感觉应该是我的 ...

复现了下你的代码,没任何问题。

`ifndef MY_CASE1__SV
`define MY_CASE1__SV
`define DIR "test_case"

class case1_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#(my_transaction);
   my_transaction m_trans;
   string  case_name;
    logic [31:0] data[9:0];

   function  new(string name= "case1_sequence");
      super.new(name);
   endfunction

   virtual task body();
      if(starting_phase != null)
         starting_phase.raise_objection(this);

    for(int t=32 ;t<33 ; t++) begin
       $sformat(case_name,"%s%0d.txt",`DIR,t);
       $display(case_name);
       $readmemh(case_name,data);
     end
      // $readmemh("test_case33.txt",data);
       for(int i=0; i<10 ; i++) begin
          $display("data[%d] = %h",i, data[i]);
              end
     `uvm_info(get_type_name(),"2019 test",UVM_NONE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复现了下你的代码,没任何问题。

那是我电脑的问题了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