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这个FFT图能看出什么问题么?

楼主(2019-04-23):
12位的adc只有不到10bit,从这个FFT图上能看出问题在哪么?输入信号频率是0.192871*10^5 Hz.

网友A:
谐波存在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谐波存在,

所以怎么优化呢?

网友B:
都先不用看谐波了。噪底这么挫
4096*0.0192871=79?

没带电容mismatch吧?
把sample结束的沿对应的电容某个极板的电压做fft,可以确定采样是否引入谐波,不过你可能没存这个节点。。。
噪底这么大,是不是比较器无法比较最低电压跳到vref/2+lsb/2的情况?

网友C:
楼主请教下不到10bit,这个10是怎么算的?

网友D:
噪底还可以。这是单端的吧?你先自己去看一下你的采样输出能到多少?然后确定下你的比较器没啥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噪底还可以。这是单端的吧?你先自己去看一下你的采样输出能到多少?然后确定下你的比较器没啥问题 ...

这噪底还能没问题?
图中噪底-100db到-80db,4096个点,就算噪底-100db,单个点噪声功率10^(-10),信号为1
信噪比 10*log10(1/(10^(-10)*4096))=63.8764db
enob=10.3。
这不出大事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先不用看谐波了。噪底这么挫
4096*0.0192871=79?

4096*0.0192871=79?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请教下不到10bit,这个10是怎么算的?

程序算出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噪底还可以。这是单端的吧?你先自己去看一下你的采样输出能到多少?然后确定下你的比较器没啥问题 ...

全差分的,“采样输出能到多少?”这个怎么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噪底还能没问题?
图中噪底-100db到-80db,4096个点,就算噪底-100db,单个点噪声功率10^(-10),信号为1
...

加上处理增益90多,是有点低,这个主要还是他的SNR低导致的吧。主要还是排除SNR低的原因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全差分的,“采样输出能到多少?”这个怎么看?

意思就是你一步一步的排查啊,先看比较器精度,采样保持电路的信噪比,然后再去排查其他的方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意思就是你一步一步的排查啊,先看比较器精度,采样保持电路的信噪比,然后再去排查其他的方面。
...

怎么确定比较器精度够不够啊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怎么确定比较器精度够不够啊?

瞬态仿真就可以,一个输入直流,一个输入斜波,看精度以及速度。然后还需要看一下你的比较器输入端kickback噪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瞬态仿真就可以,一个输入直流,一个输入斜波,看精度以及速度。然后还需要看一下你的比较器输入端kickba ...

输入斜波有漏码,说明比较器精度不够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输入斜波有漏码,说明比较器精度不够?

你排除采样的问题之后,前仿的话,应该是比较器问题的了。你可以查看一下输入差分信号与比较器输出,确定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