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各位前辈帮帮忙,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我看了好久都没看明白

楼主(2019-04-23):
各位前辈帮帮忙,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我看了好久都没看明白

网友A:
左边是启动电路和产生与电源无关的bias,给到右边的bandgap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左边是启动电路和产生与电源无关的bias,给到右边的bandgap吧

左边的是启动电路,中间那个是PTAT电路,右边的是产生负温度系数的电路。一般PTAT电路需要一个运放但是这个电路中好像没有用运放。主要就是中间那一个PTAT电路是如何工作的。

网友B:
哪里看不明白呢?M1,M2,M3,M5,M6,M11是启动电路,拉动M7,M8,M10建立工作点,带隙基准工作后,通过M4把M5,M6,M11关掉,达到启动的目的,所以M4和M3宽长比的选择要注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哪里看不明白呢?M1,M2,M3,M5,M6,M11是启动电路,拉动M7,M8,M10建立工作点,带隙基准工作后,通过M4把M5,M6 ...

主要是M7~M10这块看不来,这个工作点是怎么建立的,我看了好久是这样理解的,通过M11给PTAT电路送上启动电流后不就可以启动M10和M9了吗?因为M9加了栅压所以导通了。然后M13就可以导通了,M13就可以开始工作。然后M13和M14组成电流镜流过M9和M10的漏电流相等,强制使M9和M10的源电压相等。就可以得到PTAT电流。但是我这样理解好像M7和M8还有Q1就没用了,所以来请教一下电路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看的。还有就是后边这个用电流镜把PTAT送到M20这里为什么不用M15直接送,还要多加几个电流镜呢?就是M22,M23,M16,M17这几个管子。

网友:
最右边是产生带温度特性的Iref,比如温度高时,Iref=0,温度低时是PTAT current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M7~M10这块看不来,这个工作点是怎么建立的,我看了好久是这样理解的,通过M11给PTAT电路送上启动电 ...

嗯,你的推断是有道理的,按照理论来说,M7,M8和Q1确实没有作用,VBG的电路,大多都会考虑温度系数和PSRR,所以,M7,M8可能会有作用,具体仿真一下就知道了,我也没做过这样的电路,大多都是用运放的,至于后面的M22,M23,M16,M17这几个管子,确实也没必要,也许需要M22输出偏置电压,同时也考虑这块电路的工作点,M15是m=3,牺牲了功耗来降低面积,这样后面的R2就可以面积小一些,另外也要看电源电压,具体看看M15的VDS电压是否可以满足带R2和Q4,如果带不了,就必须要用M22,M23,M16,M17来过渡一下

网友C:
标准的bg + v2i,你具体哪一部分没看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、应届优先
联系:fc@flychild.com.cn 或Q_4628_6882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标准的bg + v2i,你具体哪一部分没看懂



就是M7,M8,Q1,M9,M10这块是怎么工作的不太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嗯,你的推断是有道理的,按照理论来说,M7,M8和Q1确实没有作用,VBG的电路,大多都会考虑温度系数和PSRR ...

好的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