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各位前辈帮帮忙,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我看了好久都没看明白

楼主(2019-04-23):
各位前辈帮帮忙,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我看了好久都没看明白

网友A:
Q2尺寸 >> Q3
流过Q2/Q3的电流为: [Vbe(Q3) - Vbe(Q2)]/R1 = delta(Vbe)/R1,这是PTAT电流,看Bandgap电路工作原理
流过M20电流同样为: delta(Vbe)/R1
M21 source端电压 = M20 source电压 = delta(Vbe)*R2/R1 + Vbe(Q4),选取合适的阻值比例,这个电压就是Bandgap电压,温度系数小。
IREF = M21 source电压 / R3 = bandgap电压 / R3
整个电路功能: 得到温度无关的偏置电流

M1~M8,M11,M12是启动电路部分,不过没看清这个启动电路怎么工作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2尺寸 >> Q3
流过Q2/Q3的电流为: [Vbe(Q3) - Vbe(Q2)]/R1 = delta(Vbe)/R1,这是PTAT电流,看Bandgap电路 ...

这个是文献中的描述前辈可以看下,我不太理解的是M7,M8,Q1的作用,这三个元件是起什么作用,是怎么工作的不太了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文献中的描述前辈可以看下,我不太理解的是M7,M8,Q1的作用,这三个元件是起什么作用,是怎么工 ...

如下图,加一个M30,还可以理解为M7/M8/Q1目的是使M9/M10的drain端电压一致,减小M9沟道调制效应使M9/M10 source端电压一致。
原图缺M30,我也不能理解目的是啥。

网友B:
哪一部分没看懂呢?标准的 bandgap 电压产生电路,加 V2I转换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、应届优先
联系:fc@flychild.com.cn 或Q_4628_688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下图,加一个M30,还可以理解为M7/M8/Q1目的是使M9/M10的drain端电压一致,减小M9沟道调制效应使M9/M10 ...

好的,谢谢!麻烦了,我自己再琢磨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哪一部分没看懂呢?标准的 bandgap 电压产生电路,加 V2I转换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请问V2I转换是什么意思,大部分文献PTAT电路不都是用到运放吗?可这里并没有使用,这里的PTAT这一块是如何工作的(就是包括M7,M8,Q1这块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