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级LVS case求解

楼主(2019-04-23):
小子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,当你在LVS options里填入一个power name时,lvs是通过的,但是当你不填这个power name就会爆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instance error ,如图所示

求大神指教

网友:
这些是dummy吧?

网友:
是这样的,要填写的,LVS就是一个检验过程的工具,不填写就相当于没有定义电源地

网友A:
打开你的lvs file 搜一下 text
一般会定义常用的power name 比如 ?gnd?  ?vss?
?是通配
但是如果你的名字起的比较特殊就需要你自己添加了

网友B:
不科学啊,就算不特殊声明电源地也不过会造成一些ERC问题啊,楼主这种情况还真不长见呢,是不是电源名字比较特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科学啊,就算不特殊声明电源地也不过会造成一些ERC问题啊,楼主这种情况还真不长见呢,是不是电源名字比 ...

电源名字为AVDD28,感觉也不是很特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你的lvs file 搜一下 text
一般会定义常用的power name 比如 ?gnd?  ?vss?
?是通配

感觉名字不特殊啊AVDD28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感觉名字不特殊啊AVDD28

统配里有?VDD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觉名字不特殊啊AVDD28

特殊不特殊不能靠你感觉啊。
code 只会匹配你告诉他的,你没告诉他name 他就识别不了啊
你看下lvs 里
LVS GROUND NAME
LVS POWER NAME
后面写的什么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统配里有?VDD?

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特殊不特殊不能靠你感觉啊。
code 只会匹配你告诉他的,你没告诉他name 他就识别不了啊
你看下lvs 里

?VDD?
这个可以统配AVDD2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?VDD?
这个可以统配AVDD28

你开始不是说是VSS 没有么
怎么又到VDD了?

网友C:
Turn off  "gate recognition"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urn off  "gate recognition"试一下

有的模块没有用turn of 所以打开这个会好多错,哈哈哈,谢谢回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的模块没有用turn of 所以打开这个会好多错,哈哈哈,谢谢回复

但是你确定要关闭这个开关吗?
我们一般建议打开这个开关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但是你确定要关闭这个开关吗?
我们一般建议打开这个开关。

这只是一种debug错误的方法而且有些情况必须turn off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只是一种debug错误的方法而且有些情况必须turn off掉

还是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必须turn off
大神求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必须turn off
大神求解

逻辑单元的电源不接VD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