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验证的难点在哪啊?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9-04-23):
最近尝试验证了几个module,但是写driver和monitor却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,所以我不知道难点究竟在于写driver和monitor还是做bug分析,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A:
难点在提出测试点,各种测试点。写代码调皮环境只是题中应有之意,本质上还是对测试点的覆盖:功能覆盖率100%能说明的问题不大,可以只用几条用例就达到功能覆盖率100%(测试点做的不细致),特别是做协议,各种奇葩的应用场景,但是该应用场景是满足协议的,你想不想得到。想不到,那好,没测试,恰好出问题,而用户恰好使用这种,那么这就是bug。

楼主:
难点在提出测试点,各种测试点。写代码调皮环境只是题中应有之意,本质上还是对测试点的覆盖:功能覆盖率100%能说明的问题不大,可以只用几条用例就达到功能覆盖率100%(测试点做的不细致),特别是做协议,各种奇葩的应用场景,但是该应用场景是满足协议的,你想不想得到。想不到,那好,没测试,恰好出问题,而用户恰好使用这种,那么这就是bug。

感谢您的回答,我大致明白了,对于验证来说思维确实很重要,但是验证的技术难点在哪呢?是想到了覆盖点,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验证吗?

网友B:
可复用的验证平台,能够自动比对的参考模型,用户场景的覆盖情况,简化操作脚本编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复用的验证平台,能够自动比对的参考模型,用户场景的覆盖情况,简化操作脚本编写 ...

意思就是像driver和monitor应该都是小意思了?看来我还得加强一下这方面的能力啊,感谢您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点在提出测试点,各种测试点。写代码调皮环境只是题中应有之意,本质上还是对测试点的覆盖:功能覆盖率10 ...

感谢你的回答,深表赞同。“提出测试点最难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