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验证的流程什么?

楼主(2019-04-23):
本人出入IC大门,对于验证的流程甚是模糊,网上虽有大量的流程说明,但还是比较迷茫。
比如:对于这个验证策略,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制定,愿大神举一实际例子,谢谢
再如:黑盒、白盒、灰盒测试,具体是怎样的?我的理解为:黑盒:在不知道module的内部设计的情况下验证,白盒即是在了解内部设计的情况下进行。灰盒介于两者之间。但是黑盒与白盒的界限在哪呢?所谓的不知到设计,是不知道实现方法,但是知道module的最终目的,还是说什么(上限、下限等)都不知道,只知道驱动协议呢?
还请大佬指教,谢谢!!!!

网友:
学习规格等、提取测试点、指定验证方案、编写验证用例、搭建验证环境、打通基本通路,如果考虑随机化策略,编写功能覆盖率及随机用例。

楼主:
学习规格等、提取测试点、指定验证方案、编写验证用例、搭建验证环境、打通基本通路,如果考虑随机化策略,编写功能覆盖率及随机用例。

感谢您的回答。这个流程我大致了解,但是对于验证策略是怎么来规划的?因为我没有见过具体的验证计划表之类的。因为之前在验证模块时,我反复修改了代码,感觉心里没有可依靠的准则,就感觉是不是没有事先做验证计划导致的。但是之前从未做过验证计划,所以更加无从下手。希望大神能给一个简单的实例说明一下。

网友A:
出设计的时候,会有设计文档,参考设计文档搭建验证环境,分析提取测试点。再编写t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设计的时候,会有设计文档,参考设计文档搭建验证环境,分析提取测试点。再编写tc ...

大概明白了,那应该是所有的测试点以及验证的计划都来自设计文档了。之前我没有看到设计文档,所以就不知道怎么书写验证计划,谢谢你的答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