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问下各位大神们,关于port元件和pss仿真的一些参数是做什么的?

楼主(2019-04-23):
port number 的作用?
DCvoltage的作用?(当我设置为sine类型和DC类型情况下)
Frequency name1?设置他是不是就是起个名字的作用,为什么一个port里会有好多个Frequency 1、Frequency 2***
port和信号源有什么区别呢?

large?:我看有的设定是moderate,但是改不了,这个参数到底跟什么有关?
tstab 这个参数设置有什么用呢?
beat frequency 用来做什么呢?

网友A:
DCvoltage的作用?(当我设置为sine类型和DC类型情况下)
port内部的直流电压

Frequency name1?设置他是不是就是起个名字的作用,为什么一个port里会有好多个Frequency 1、Frequency 2***
就是个名字。你仿真双音信号就需要用到2个frequency。

port和信号源有什么区别呢?
vsin等信号源内阻为0,port的内阻可以设置,一般为50欧姆

large?:我看有的设定是moderate,但是改不了,这个参数到底跟什么有关?
一般就是设为large。假定这个信号为大信号。

tstab 这个参数设置有什么用呢?
pss仿真需要仿一小段瞬态来判断是否收敛。填入的tsab是仿真瞬态的时间。一般不收敛的时候可以加大tstab以促进收敛

beat frequency 用来做什么呢?
电路里所有频率的公因数,一般会取最大公因数。电路仿真计算需要这个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voltage的作用?(当我设置为sine类型和DC类型情况下)
port内部的直流电压

非常感谢你!!!哥们我能加你好友么?我想问你一些问题?有偿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!!!哥们我能加你好友么?我想问你一些问题?有偿的。

可以加我qq,备注你的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