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的PSR疑问

楼主(2019-04-23):
电源的波动从pass device是gm*R倍放大到vout,另一路从运放过来到了pass device的gate则是经过了-gm*R倍放大到vout,如果我有一个完全没有电源抑制能力的运放,1:1的把电源波动传递到pass device的gate端,那么pass device引入的电源波动则被完全消除?我的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?

网友A:
Vdd到Vg的影响不会是1:1, 不然为什么还要考虑OP的PSRR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dd到Vg的影响不会是1:1, 不然为什么还要考虑OP的PSRR呢。

是啊,为什么要考虑OP的PSR呢?从我的结论看起来完全不用考虑OP的PSR,所以我的想法哪里错了?

网友B:
你gm*R的假设不成立,这两路的增益并不是这样。
另外你也没有考虑到pass transistor的cgs, cgd。
你可以看看这篇,有分析的。
External Capacitor-Less Low Drop-Out Regulator With 25 dB Superior Power Supply .pdf (3.44 MB , 下载次数: 484 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gm*R的假设不成立,这两路的增益并不是这样。
另外你也没有考虑到pass transistor的cgs, cgd。
你可以看 ...

只看低频的PSR,不需要考虑电容;gm*R是common gate和common source的增益但是直流增益是反相的因此差个负号,当然common gate的增益还可以考虑体效应,不过这里没考虑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只看低频的PSR,不需要考虑电容;gm*R是common gate和common source的增益但是直流增益是反相的因此差个 ...

你的vg和vdd是相同ripple的话,common gate和common source都不放大了,因为vgs永远是恒定了,当然vdd ripple还是会通过rds过去。然而在高频很难去保证这个条件成立,这也是为啥有很多论文去研究提高高频psr的方法了。另外,DC下的psr并不难做高,提高loop gain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vg和vdd是相同ripple的话,common gate和common source都不放大了,因为vgs永远是恒定了,当然vdd ri ...

提高loop gain即可

这句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错,看你从哪里提高loop gain,如果你提高反馈系数增加运放开环增益,PSR确实会变好,如果运放的PSR很差,1:1的把电源波动传递到pmos的gate端,那么提高pass device这里的增益gm*R也会使PSR变好,但是如果你的运放PSR很好,电源的波动基本不会传递到pass device的gate端,那么gm*R无论多大整个LDO的PSR都不会变得更好,这里都是说的低频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提高loop gain即可

这句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错,看你从哪里提高loop gain,如果你提高反馈系数增加运放开 ...

你可以仿真验证一下你的猜想对不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提高loop gain即可

这句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错,看你从哪里提高loop gain,如果你提高反馈系数增加运放开 ...

既然只考虑低频,那只要做个high gain opamp就好了,而且是很容易实现的。LDO第二级的增益本来就有限,又会跟着Loading变化,你想搞大是需要很大功耗做代价的啊。。。
你的设想是对的,有论文做辅助运放去在gate补偿ripple,但在低频来说没必要这么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只考虑低频,那只要做个high gain opamp就好了,而且是很容易实现的。LDO第二级的增益本来就有限,又 ...

第二级增益会变,增加环路增益确实没必要在这纠结,实际做电路也不会这么做,但这样看起来在LDO里面的运放需要一个比较差的PS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仿真验证一下你的猜想对不对

我仿真了,这就算是我在仿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,就像下面这个帖子一样,环路增益很高,PSR却很差,能相差40dB,不过下面这个帖子是理想运放搭的电路,不存在电源波动通过运放传递到pass device gate端的问题,所以我的想法可以解释这个现象,但是我自己做的电路实际上运放是会传递电源波动到pass device gate端的,PSR反而变低了,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。
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84050-1-2.html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仿真了,这就算是我在仿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,就像下面这个帖子一样,环路增益很高,PSR却很差,能相差4 ...

说明你的理解错了。

建个输出管的小信号模型,自己推导一下,很难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说明你的理解错了。

建个输出管的小信号模型,自己推导一下,很难吗?

不难,我是根据小信号推导的结果来问这个问题的,这是我为什么困扰的地方,我放一张截图,是一个CICC论文里面的结论,我自己的推导和这个一样

A Low Noise,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Low
Dropout Regulator for Wireless System-on-Chip
Applications

网友D(2022-09-23):
引用 网友B:
你的vg和vdd是相同ripple的话,common gate和common source都不放大了,因为vgs永远是恒定了,当然vdd ri ...

你好 我的LDO 环路增益有90dB,但是低频PSR只有45dB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呢?而且动一动某些管子的尺寸,PSR数值也会变化较大。

网友(2023-07-28):
引用 网友D:
你好 我的LDO 环路增益有90dB,但是低频PSR只有45dB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呢?而且动一动某些管子的尺寸, ...

可以看一下对应的阻抗,可能是电阻导致的PSR变化

网友(2023-09-14):
引用 网友B:
你gm*R的假设不成立,这两路的增益并不是这样。
另外你也没有考虑到pass transistor的cgs, cgd。
你可以看 ...

感谢大哥分享哈!

网友E(2024-03-25):
引用 网友B:
你的vg和vdd是相同ripple的话,common gate和common source都不放大了,因为vgs永远是恒定了,当然vdd ri ...

您好,我想请问一下,为什么要考虑高频下的PSR呢?高频下PSR会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我想请问一下,为什么要考虑高频下的PSR呢?高频下PSR会有什么影响吗? ...

如果LDO驱动的模块对高频噪声敏感,就要考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LDO驱动的模块对高频噪声敏感,就要考虑。

好的好的 谢谢啦

网友(2024-08-14):
引用 网友D:
你好 我的LDO 环路增益有90dB,但是低频PSR只有45dB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呢?而且动一动某些管子的尺寸, ...

麻烦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(2025-08-13):
因为还有rds和输出阻抗分压导致的纹波传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