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toolbox路径不能识别

楼主(2019-04-24):
如上图,将SDtoolbox放到toolbox文件夹中,设置路径中也做好了。
但是运行的时候报了如上错误,感觉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。
上午的时候还可以正常运行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了。
请问各位,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?
该怎么处理?

网友A(2019-07-08):
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?急求vx 73606388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?急求vx 736063882

惭愧,暴力解决,重新装了一遍matlab。

网友:
你装的哪一版matlab?自带SDtoolbox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