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逻辑实现256bit大位宽算术乘法器

楼主(2019-04-24):
最近要设计设计256bit大位宽算术乘法器,要求如下,
1.底层乘法器使用64*64\32*32\32*128\32*64乘法器中的一种或两种,底层乘法器最多只能使用两个。底层乘法器实现不做要求,可直接调用design ware。
2.256bit乘法器输入到输出之间时间间隔为4-5个cycles;
3.综合频率能够达到150MHz;
有木有大佬有这方面的资料,求共享一下,从来没做过这种大bit位宽乘法器,有点无从下手。

网友A:
64X64实现256X256,原则上需要16个乘法器,你现在只有两个,如果分时复用可以,但是你的时钟周期却不够,感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

网友:
如果在FPGA内考虑使用DSP做

网友B:
啧啧,创芯比赛的华为杯命题,直接到论坛伸手了还行

网友A:
256bit可以拆成两个128bit  和  8个32bit,这样要8个乘法器,一拍就出来了。4拍刚好用2个

网友C:
大数乘法可以采用karatsuba算法简化。
karatsuba算法就是个迭代过程,如下图所示
加密领域用的很多,比如RSA, ECC, DH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4X64实现256X256,原则上需要16个乘法器,你现在只有两个,如果分时复用可以,但是你的时钟周期却不够,感 ...

是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数乘法可以采用karatsuba算法简化。
karatsuba算法就是个迭代过程,如下图所示

谢谢楼主,我也是在网上看到这个算法,准备用这个试一试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啧啧,创芯比赛的华为杯命题,直接到论坛伸手了还行

在论坛上摸摸大神们思路,哈哈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256bit可以拆成两个128bit  和  4个32bit,这样要8个乘法器,一拍就出来了。4拍刚好用2个 ...

256bit应该是 两个128bit 和 8个32bit,这样要16个乘法器。我也在做这个题目,请指点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56bit应该是 两个128bit 和 8个32bit,这样要16个乘法器。我也在做这个题目,请指点指点
...

我 写错了,8个32bit,依旧可以这么做

网友(2020-04-29):
大神做出来了吗?新手被留这个作业不知道该从哪下手。。

网友:
谁有现成的代码吗,我自己参考网上的c代码写了个,用了50多个32*32的底层乘法器,为了时序增加了flop,目前需要240 cycle才出结果,在xilinx kintex7系列的fpga可以上300MHz,希望可以优化

网友:
老铁   我们老师留了一个大作业  和这个很相似
你做出来了吗   能不能让我看下怎么做的借鉴一下   谢谢啦   可有偿

网友:
你好   请问做出来了吗  我也想做个类似的   能不能看下你的设计思路   可有偿

网友(2020-11-24):
题出的有问题  个人感觉

网友(2022-01-10):
楼主搞定了吗 求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