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效率较高的开关电容电荷泵,求助大神

楼主(2019-04-24):
我想尝试做一个电荷泵电路,先解决冷启动部分,最低输入电压在200mV,使用冷启动将此电压抬升至到1V,为后续电路使用,使用vpulse模拟电源,所以暂不考虑电流大小,最大不超过1uA,将能量最后收集到片外电容1uF中。本人能力有限,尝试过很多电荷泵结构,使用的可以抬升到1V的结构就是TI bq25504中使用的结构,但是这个结构不适合,对输入功率要求太高,求大神指点迷津,谢谢啦~

网友A:
搜几篇论文,很多效率比较高的charge pump。冷启动电压貌似也可以做更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几篇论文,很多效率比较高的charge pump。冷启动电压貌似也可以做更低

暂时还没找到高效率的电荷泵,我这个设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辅助电压,只有PV cell输入的电压,比如弱光下的200m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暂时还没找到高效率的电荷泵,我这个设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辅助电压,只有PV cell输入的电压,比如弱 ...

1、A 0.15 V Input Energy Harvesting Charge PumpWith
Dynamic Body Biasing and Adaptive Dead-Time for
Efficiency Improvement;
2、Startup techniques for 95 mV step-up converter
by capacitor pass-on scheme and -tuned oscillator with fixed
charge programming,”
3、0.18-V input charge pump with forward body biasing in
startup circuit using 65 nm CMOS
这是我之前保存的,你再看看其他的,貌似是有的呢,弱光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