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reate Pins from labels issue

楼主(2019-04-24):
在使用Create Pins from labels的时候一些用centerleft靠边放置的label会出现生成的Pin层会突出实际金属layer,不知道除了手动拉回去和注意不要靠边放置label外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,谢谢

网友(2019-05-31):
没办法,生成的时候,是按中点长的。

网友A(2020-03-25):
Lakers上有啊,你用的virtuoso吧。有一个选项justification,自己选顶点位置就行了

楼主(2020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Lakers上有啊,你用的virtuoso吧。有一个选项justification,自己选顶点位置就行了 ...

好的,我试试,我用的是virtuoso,多年前用过laker L3,那时候生成的system pin都是整条当前层的金属呢

网友B(2023-11-20):
请问一下 Create Pins from labels在那个位置呀,我之前见过这个功能,但是后来想找结果找不到在那个位置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 Create Pins from labels在那个位置呀,我之前见过这个功能,但是后来想找结果找不到在那个位置了 ...

工具栏的tools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工具栏的tools里面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