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目前大家K库过程中的痛点在哪里?

楼主(2019-04-24):
我自己K库工作也做了好多年了。

在K标准单元的过程中,大家会碰到什么特别难解的问题,耗时长或者压根儿解不了的,也就是说K库的痛点在哪里?

希望大家踊跃讨论哈。如果碰到难解的问题,大家合力解决。

我自己K库的痛点:1,服务器问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出现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讨论的人

网友A:
K库的准确度如何验证?

网友:
自己从0到1,不要想了。浪费时间

网友B:
如何验证结果对还是不对

网友C:
验证吧,

自己k出来的和fab的不match..

网友D:
我也感觉是验证问题

以前海思有个同学做了多年K库,和大佬抱怨一直在K库,跳槽时候不好找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感觉是验证问题

以前海思有个同学做了多年K库,和大佬抱怨一直在K库,跳槽时候不好找工作 ...

库工具都有命令来去验证这个库的完备性和value的合理性,那验证到什么程度才会觉得这个库是OK的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库工具都有命令来去验证这个库的完备性和value的合理性,那验证到什么程度才会觉得这个库是OK的呢?
...

库工具检查value的合理性一般是针对数字自身的检查比如不出现负值,这个合理性范围过大,在没有类似器件进行类比的情况下,很难判断value的正确性

网友(2019-06-05):
引用 网友B:
如何验证结果对还是不对

liberate_lv有提供验证流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感觉是验证问题

以前海思有个同学做了多年K库,和大佬抱怨一直在K库,跳槽时候不好找工作 ...

现在K库虽然小众但是人才很紧俏的,无论是仍然做K库还是做K库研发或者测试,我可以帮忙推荐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验证吧,

自己k出来的和fab的不match..

大概率是设置的问题,lilberate有几百个参数,其中很多是给tsmc定制的,有些参数不设用默认值,或者设置的不一样,都会影响K出来的结果。

网友E:
1. 服务器问题,深有体会,并行跑起来一次用几千个cpu不算事,只能让老板买机器了
2. K库的问题,包括liberate本身,或者lib文件处理,欢迎交流。

网友:
谁知道结果对不对呢:(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大概率是设置的问题,lilberate有几百个参数,其中很多是给tsmc定制的,有些参数不设用默认值,或者设置 ...

了解。。那这么多参数,设置什么值才合理呢?

难道要自己搞test chip去测试? 不现实吧,,还是fab会给参考设置啊, 能分享下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了解。。那这么多参数,设置什么值才合理呢?

难道要自己搞test chip去测试? 不现实吧,,还是fab会给 ...

跟fab要他们的设置来验证啊,我司就是拿着fab的设置来做二次验证的。

网友F:
K库的K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K库的K是什么意思?

characterise

网友G:
如何验证正确性吧.跟vendor一样的电压和温度,k出来就有误差,而且误差还不一样,有的不到3%, 有的超过20%.
不知道vendor对那些cell加了多少margin..

楼主(2019-07-22):
引用 网友F:
K库的K是什么意思?

K库就是Characterize的建成,K库就是生成.lib的过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如何验证正确性吧.跟vendor一样的电压和温度,k出来就有误差,而且误差还不一样,有的不到3%, 有的超过20%.
不 ...

这种K出来是会有差异,使用的K库工具不一致,设置的波形不一致,仿真工具不一致,或者说model不一致都有有差别。

网友(2021-08-28):
感谢大佬们答疑

网友H:
硬生生从新人做到大佬~

网友(点评):
还真是,请叫我K库小达人

网友:
新人,为何不用别人做好的,要自己k

网友(点评):
有时候会有一些定制化的需求,或者说model更换了让别人K比较麻烦,或者是别人提供的VT不够,自己想多K一些Corner

网友I(2022-03-08):
引用 网友H:
硬生生从新人做到大佬~

请教各位大佬,liberate怎么启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请教各位大佬,liberate怎么启动?

额,请查看 liberate.pdf文档里有,命令就是  liberate 啊!

网友:
请问下liberate  K I/O库与 K  stand cell库 的设置有什么区别? I/O得.lib 有很多电源地PAD都时空的 不晓得怎么设置K出来的。谢谢
   我用std cell的tcl脚本 修改下第一遍K  I/O库,想生成 template 文件,老是仿真那里报错,具体报错得回公司 截图了。

网友J:
请问下有人知道,用liberate mx 的example里面的那个no_template的例子,在调用specter model时候会报错,不能识别spercter的语法,
invalid command “simulator”
  while executing
“simulator lang = spectre”
就只改了netlist和model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请问下有人知道,用liberate mx 的example里面的那个no_template的例子,在调用specter model时候会报错, ...

    如果有hspice的model的话,调用model用hspice的就可以,感觉spectre model和hspice model liberate仿真起来差不多。    你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网表的格式(网表提取出hspice的格式 还是spectre的) 与 model的格式不一致造成的吧,我猜测的 你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如果有hspice的model的话,调用model用hspice的就可以,感觉spectre model和hspice model liberate仿 ...

好的,谢谢您,我再看看是不是网表格式有问题。

网友L(2022-04-18):
目前碰到retention cell的k库问题,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由于ret cell有两个电压,不知道怎么设置,第二个问题是,工具生成的template跑的过程中会报错,DFF的cell define arc问题,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,有前辈能指导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目前碰到retention cell的k库问题,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由于ret cell有两个电压,不知道怎么设置,第二个问 ...

发出来看看?

网友M(2022-06-01):
引用 网友L:
目前碰到retention cell的k库问题,有两个问题,一个是由于ret cell有两个电压,不知道怎么设置,第二个问 ...

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可以交流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可以交流一下吗?

可以私信联系方式 一起探讨

网友N(2022-12-01):
大佬们好,我在k库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:
比如我k4个cell,可以正常write_library
k整个库1000多个cell,无法write_library
k4个cell在loading完lbd.gz后开始 write .lib
k整个库,在loading 完ldb.gz后中断,
提示内容是:
*** Got signal 11 (Segmentation fault). Cleaning up...
*** Peak heap usage: 60000 MB
...
LIBERATE exited on xxx at $time

这种情况是服务器资源不够导致吗?有试过在write_library 中把thread 升高,无法解决

网友O:
引用 网友N:
大佬们好,我在k库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:
比如我k4个cell,可以正常write_library
k整个库1000多个cell, ...

可能内存不够

网友N:
引用 网友O:
可能内存不够

应该是的,我尝试用16线程k 100个cell,失败了
加到32线程,就能K出来,感觉加线程能降低每个job的负载?

网友(2023-05-14):
问题描述如题,由于PDK的process_model只有.scs格式(用于spectre),没有hspice可以识别的库文件,只能将simulator设置为spectre,我从hspice换到spectre之后,在characterize阶段提示了这样的错误initialization_ACQ_1:Error:<type ‘exceptions.AttributeError’>: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‘setCellName’
最终k出来的时序库中table值都是0。
导致这个error的原因可能是configure阶段报的一个warning:spectre不支持separate cell initialization.
不知道该怎么修流程,有清楚spectre仿真流程的同仁给解答一下吗??谢谢!!

网友P:
有没有K库是交流群呀,自己一个人K。有时候出了问题也不知道咋解决。

网友Q(2023-08-07):
引用 网友P:
有没有K库是交流群呀,自己一个人K。有时候出了问题也不知道咋解决。

同问 公司都没人带 新手只能看文档自己摸索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同问 公司都没人带 新手只能看文档自己摸索

半个月了,从开始的工艺库都读不进去到现在的能跑通,但是现在抽IO出现无时序问题。

网友R:
1.  0到1,template的提取
2.   k lib的准确性确认

网友S:
说说我遇到的问题吧:
1. 国内很多都是用的爱国版工具,没有vendor支持,自已慢慢debug确实困难;
2. 很多时候流程跑通了,但是跟ref lib 差别较大,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优化;
3.不确定自己K 出来的是否准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说说我遇到的问题吧:
1. 国内很多都是用的爱国版工具,没有vendor支持,自已慢慢debug确实困难;
2. 很多 ...

非常理解你的K库难度。
目前国内的华大九天和概论都在做自己的K库工具,功能和性能都不错,可以了解一下,主要是技术支持方便。

网友T(2023-11-04):
初始状态设置问题

网友U:
引用 网友N:
应该是的,我尝试用16线程k 100个cell,失败了
加到32线程,就能K出来,感觉加线程能降低每个job的负载? ...

你好,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问题,给大规模的IP抽库,pin很多,再加上激励,速度真的很慢,也会跟你一样失败。
我用的是liberate AMS,在char_ams后设线程,这个上限多少呢?我看手册里说最好不要超过10,我都不敢设大,但又跑不起来。请问您有什么方法吗?

网友(2024-01-17):
引用 网友A:
K库的准确度如何验证?

spice仿真验证。如果是re-k,就compare lib

网友V:
引用 网友R:
1.  0到1,template的提取
2.   k lib的准确性确认

1  k出来的lib和原来的lib做compare,检验template提取的完整性,如果工具提取的template不够完善,则自定义脚本抓取template

2  k库本质上是对模拟电路的表征,需要模拟spice仿真验证

网友V:
引用 网友S:
说说我遇到的问题吧:
1. 国内很多都是用的爱国版工具,没有vendor支持,自已慢慢debug确实困难;
2. 很多 ...

建议使用liberate,在各家tool当中,liberate的manual体系最为完善,最适合在没有AE情况下debug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初始状态设置问题

分为mega和io两种模式,推荐使用io模式,通过复杂的define_arc语句来限制工具的vector生成,虽然麻烦但是完全可控

网友V:
引用 网友U:
你好,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问题,给大规模的IP抽库,pin很多,再加上激励,速度真的很慢,也会跟你一样失 ...

IP k库核心问题在于时间,这方面liberate ams通过partition做了大量优化,可以去研究下。也广告下,本人IP k库经验丰富,保证一定能k出来,如有需要请私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概率是设置的问题,lilberate有几百个参数,其中很多是给tsmc定制的,有些参数不设用默认值,或者设置 ...

有条件的话通过模拟仿真的方式去debug,这才是liberate作为模拟仿真工具的核心,所有debug问题最终都回到仿真是否正确的问题

网友:
有大佬知道怎么设置忽略器件尺寸检查吗?

我在K库的过程中发现有器件的宽和长超过了fab model的要求,导致报错跑不下去了

网友(点评):
你这是仿真问题,没办法忽略,换model,换成匹配的model,或者换尺寸

网友N(2024-03-20):
引用 网友U:
你好,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问题,给大规模的IP抽库,pin很多,再加上激励,速度真的很慢,也会跟你一样失 ...

抱歉才看到消息;我k的不是IP,是标准单元库;

我遇到的问题,仔细思量的话,应该是:完成了仿真,在将仿真数据merge时,也就是进行write liberty时占用内存太大而导致的失败;
我的解决方案是:将一套库的仿真数据进行分批次write liberty,然后用perl/shell脚本去进行文档级别的merge。

这似乎对你遇到的问题没有帮助,我的建议是:用 lsload 命令查看队列中各host内存的大小,k库时使用-m 指定到内存较大的host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抱歉才看到消息;我k的不是IP,是标准单元库;

我遇到的问题,仔细思量的话,应该是:完成了仿真,在将仿 ...

感谢解答,我在liberate ams中跑大规模电路,static mode下可以跑出来,准确度一般,但之前所说的加激励跑dynamic mode就跑不起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1  k出来的lib和原来的lib做compare,检验template提取的完整性,如果工具提取的template不够完善,则自 ...

你好,能交流一下搭建模拟spice仿真的问题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建议使用liberate,在各家tool当中,liberate的manual体系最为完善,最适合在没有AE情况下debug
...

目前在学习liberate,由于一直从事的数字后端,对模拟仿真经验不足,导致学起来特别慢

网友(2024-12-24):
想问下stdcell的抽取的时候是抽的呢?只是用一个stdcell的版图来抽吗,还是说将多个stdcell的版图放到一起来抽取看其中的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. 服务器问题,深有体会,并行跑起来一次用几千个cpu不算事,只能让老板买机器了
2. K库的问题,包括lib ...

请教一下,没有foundary标准lib 可以对比的降压corner,怎么确认自己跑出来的库是gap很小符合要求的

比如有标准电压档的0.75tt比较吻合度很好,但降压后无标准电压档的0.70tt跑出来的lib,其吻合度怎么判断审核?

还是说因为0.675吻合度很好,直接降到0.63认为 结果也是可信的不需要再对比gap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跟fab要他们的设置来验证啊,我司就是拿着fab的设置来做二次验证的。

请教一下,没有foundary标准lib 可以对比的降压corner,怎么确认自己跑出来的库是gap很小符合要求的

比如有标准电压档的0.75tt比较吻合度很好,但降压后无标准电压档的0.70tt跑出来的lib,其吻合度怎么判断审核?

还是说因为0.675吻合度很好,直接降到0.63认为 结果也是可信的不需要再对比gap了

网友:
前辈,请教一下,没有foundary标准lib 可以对比的降压corner,怎么确认自己跑出来的库是gap很小符合要求的  比如有标准电压档的0.75tt比较吻合度很好,但降压后无标准电压档的0.70tt跑出来的lib,其吻合度怎么判断审核?  还是说因为0.675吻合度很好,直接降到0.63认为 结果也是可信的不需要再对比gap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1.  0到1,template的提取
2.   k lib的准确性确认

请教一下前辈,没有foundary标准lib 可以对比的降压corner,怎么确认自己跑出来的库是gap很小符合要求的

比如有标准电压档的0.75tt比较吻合度很好,但降压后无标准电压档的0.70tt跑出来的lib,其吻合度怎么判断审核?

还是说因为0.675吻合度很好,直接降到0.63认为 结果也是可信的不需要再对比gap了

方便的话,能加一下wx吗  17802128102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IP k库核心问题在于时间,这方面liberate ams通过partition做了大量优化,可以去研究下。也广告下,本人I ...

请教一下,没有foundary标准lib 可以对比的降压corner,怎么确认自己跑出来的库是gap很小符合要求的

比如有标准电压档的0.75tt比较吻合度很好,但降压后无标准电压档的0.70tt跑出来的lib,其吻合度怎么判断审核?

还是说因为0.675吻合度很好,直接降到0.63认为 结果也是可信的不需要再对比gap了

有可能的话方便wx 聊吗,有偿提问,17802128102

网友(2025-03-04):
请问index1,index2的值是怎么给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