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ipeline adc 的疑惑

楼主(2019-04-24):
设计指标:12bit 80MS/S   2.5bit*5+2bit  VREF=1.4V  VCM=1.65V 采样电容4pF,后级逐级递减
架构(运放共享):第一级:S/H+MDAC1  第二级:MDAC2+MDAC3 第三级:MDAC4+MDAC5 第四级:2bit Flash  最后加冗余位校正
OTA1:Gain=95dB GBW=520M PM=63°
OTA2:Gain=80dB GBW=300M PM=76°
OTA3:Gain=50dB GBW=230M PM=84°

仿真时遇到的问题:
(1)第一级与第二级串起来,理想时钟+理想开关,差分输入0.7V,这时S/H输出700.02mV,MDAC1输出699.97mV,失调在0.5LSB内
(2)第一级与第二级串起来,理想时钟+实际开关,差分输入0.7V,这时S/H输出699.86mV,MDAC1输出650.4mV,MDAC1输出失调较大

改进措施:
(1)增大S/H栅压自举开关,此时输出电压在可接受失调电压范围内
(2)开关修改并进行FFT分析,性能满足后带入电路,此时输出不满足要求,返回继续修改开关做FFT分析,再带入电路仿真看输出结果······这样反复迭代才得到了上边所述结果。

注:根据开关等效电阻与采样电容形成-3dB带宽,来确定的开关导通电阻范围。

我现在怀疑这种做法是不是不合理?或者说是浪费了很多时间?另一方面,采样开关依据上所注可得其范围,那么底极板采样开关也是这么设计吗?
实际版图中需要加屏蔽线,所以等效电容会很大,因此仿真时我在第一级输出端,VOP,VON各加一个2pF电容接到地,这时输出电压跟不加这个大电容也会不同,不知道我这样仿真合不合理??

网友A:
有疑惑是好的,每一个参数的选取都应该有依据,,而不是仅仅依赖整体电路的transistor级仿真。
刚接触电路设计时我也和你有同样的疑惑,但是当你把它当做是一个学术课题,而不是项目或需要应付的任务时,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。

多找一些论文学习,然后将理论(假设)和实际(目前是晶体管级仿真,以后会是后仿,测试等)联系统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疑惑是好的,每一个参数的选取都应该有依据,,而不是仅仅依赖整体电路的transistor级仿真。
刚接触电路 ...

嗯嗯,谢谢您的鼓励啦!!正在努力中

网友(2022-02-21):
加2pf 也太大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