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新手placement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24):
大家好,我最近在学习使用ICC2,在做placement时,执行place_opt时,出现如下错误:

Warning:Cannot find default buffer/inverter for VA DEFAULT_VA with Block Hierarchy. (OPT-043)

Error: Cannot find usable buffers or inverters. (OPT-045)

错误类型OPT-043的说明给出:User need to check whether the targer library setting or UPF setting is correct.
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该如何解决?
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两种可能,第一种UPF文件没写好,找不到对应的library
                第二种 target library 没设置对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当时是upf设置问题,在icc2 2018版本以下upf有问题不会报这个错,2018以上会报错,跑不下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种可能,第一种UPF文件没写好,找不到对应的library
                第二种 target library 没设置对 ...

你好,我是用tech.tf std_cell.db和std_cell.lef生成了ndm文件,然后用该ndm文件作为reference lib创建了设计的库(create_lib),没看到像Encounter里面有专门设置target library的地方,所以ICC2里target library要怎么设置?谢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当时是upf设置问题,在icc2 2018版本以下upf有问题不会报这个错,2018以上会报错,跑 ...

谢谢!
我用的是2016版本的,在之前的步骤中还没有设置过UPF,这是必须的么?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很小的设计,想着先把流程走通……

网友A:
set target_library “ *.lib”
printvar target* 看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 target_library “ *.lib”
printvar target* 看看,

target_library设置成功了,但问题还在,可能是UPF的设置问题了,我再研究研究吧,感谢

网友:
check_physibal_library 看看,好像是这个命令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是用tech.tf std_cell.db和std_cell.lef生成了ndm文件,然后用该ndm文件作为reference lib创建了 ...

怎么create ndm啊?

网友D:
UPF流程时,如果有多power domain,需要PMK库加进去;如果不想有power domain feedthrough的net,可以将AO buffer禁用。你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某个macro IP没有power pin,工具无法确定这个IP属于哪个power domain的情况下,需要在输出的端加入目标power域的AO buffer,而你的target lib没有pmk库就会报这个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师哥您好,第一:某个macro IP没有power pin,有的IP就是这样的吗?是不是IP错了不用换个好的IP吗?第二,输出的端加入目标power域的AO buffer,为了什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我用的是2016版本的,在之前的步骤中还没有设置过UPF,这是必须的么?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很小的设计 ...

不知道,试一下check_bufferability,看有没有reason。

网友:
先check_library 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UPF流程时,如果有多power domain,需要PMK库加进去;如果不想有power domain feedthrough的net,可以将AO  ...

我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你说的内容,非常感谢。我的这个问题原因现在找到了,应该是标准单元库里SITE定义的名称和TF文件里定义的SITE名称不一致,导致软件没有识别标准单元库里的cell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你说的内容,非常感谢。我的这个问题原因现在找到了,应该是标准单元库里 ...

是发现create ndm过程中没有map site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UPF流程时,如果有多power domain,需要PMK库加进去;如果不想有power domain feedthrough的net,可以将AO  ...

学习了~

网友(2019-06-26):
引用 楼主:
我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你说的内容,非常感谢。我的这个问题原因现在找到了,应该是标准单元库里 ...

我的也遇见这样的情况,但我去查看了SITE的定义,lef以及tf是一致的;
设计也只有一个电源域,
我在icc2 没找到target_library的相关设置;有了解这种情况的兄台吗?

网友(2021-09-02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当时是upf设置问题,在icc2 2018版本以下upf有问题不会报这个错,2018以上会报错,跑 ...

怎么改的设置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当时是upf设置问题,在icc2 2018版本以下upf有问题不会报这个错,2018以上会报错,跑 ...

UPF设置怎么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PF设置怎么改的

不知道了,把error,warning清一清吧

网友(2023-04-17):
引用 网友C:
怎么create ndm啊?

兄弟解决了吗?

网友:
report_pvt检查一下scenario的process label设置对了没有,解决pvt的问题,重新跑一下

网友(2023-07-14):
引用 网友D:
UPF流程时,如果有多power domain,需要PMK库加进去;如果不想有power domain feedthrough的net,可以将AO  ...

请教下大神, 我设计中有个IP ,power net分别是1.2v 和 2.25v。 IP所有的pin都是1.2V。 upf 没有写2.25v 这个power net。 place_opt之前report_pvt.只报了这个macro的power net voltage mismatch。其他没有问题。place_opt 后出现1.2v和 3.3v cell出现混用的情况。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 您的意思是report_pvt 最好是clean的对吗?谢谢了

网友(2023-09-18):
引用 楼主:
我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你说的内容,非常感谢。我的这个问题原因现在找到了,应该是标准单元库里 ...

不是只有标准单元库里面的lef文件有site的名称吗?tf里面没有site的名称吧?如何对应它的名称啊  我改了一下tf文件中site的高度就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。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嘛?

网友(2024-01-11):
引用 楼主:
target_library设置成功了,但问题还在,可能是UPF的设置问题了,我再研究研究吧,感谢 ...

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,我没带UPF,也报这个错误,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