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小白求助VIRTUOSO仿真 MOS管最大电压

楼主(2019-04-24):
仿真的时候,用的是5.5v的管子,是不是说明栅极 与源漏极之间不可以超过反偏的5.5v,Vds这个可以超过5.5v吗?另,B端与源漏极是不是也不可以超过5.5v否则也会击穿?

网友:
击穿电压 需要查询fab的文件,vds的击穿电压一般用BVDS表示。

5.5V的器件,一般BVDS在8V以上,vgs/vgd的耐压高于BVDS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、应届优先
联系:fc@flychild.com.cn 或Q_4628_68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