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VS怎么安装

楼主(2019-04-24):
Calibre不能做后抽,装个PVS,怎么把PVS的菜单像calibre一样在Virtuoso上显示呢?扎心了,PVS后抽流程也搞不懂

网友A:
跟virtuoso一样用iscape安装pvs,环境变量设置好之后启动virtuoso,layout界面launch->plugins->PVS, pvs的菜单就会在界面了。
lvs/drc 一般的calibre runset就可以用,至于后提,一般需要fab支持PVS-QRC的flow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virtuoso一样用iscape安装pvs,环境变量设置好之后启动virtuoso,layout界面launch->plugins->PVS, pvs的 ...

装的时候并没有提示一些其他选项,比如和cadence路径相关之类的,我用的是IC615,上面也没有plug-in这个选项啊,这个没有类似calibre那样load一个file就可以在菜单栏上显示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装的时候并没有提示一些其他选项,比如和cadence路径相关之类的,我用的是IC615,上面也没有plug-in这个 ...

或者你可以在.cdsinit中添加下面的,下次打开layout的时候PVS menu就自动出现在菜单栏了

网友B:
在cdsinit 里加上
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" nil '_pvsMaskLayoutMenuTrigger)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XL" nil '_pvsMaskLayoutMenuTrigger)

这个忘了是哪个manual里有讲,好像是interfa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cdsinit 里加上
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" nil '_pvsMaskLayoutMenuTrigger)

他说这有一个语法错误   好像是那个下划线错了,怎么办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他说这有一个语法错误   好像是那个下划线错了,怎么办?

下划线前面的那个'和nil之间加空格

加这两行也是可以的,默认打开的layout上就pvs菜单,这个你看cdnshelp就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划线前面的那个'和nil之间加空格

加这两行也是可以的,默认打开的layout上就pvs菜单,这个你看cdnshel ...

我是直接写到.cdsinit中的,没什么格式错误吧?修改了刚才的语法,但是我的virtuoso上还是没有。。。我也在看cdnshelp,有点看不太明白,小白只能慢慢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直接写到.cdsinit中的,没什么格式错误吧?修改了刚才的语法,但是我的virtuoso上还是没有。。。我也 ...

PVS安装,环境都设置好了吗?打开virtuoso的terminal下敲which cdnspvs看看有没有这些命令

网友:
PVS也不是抽网表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VS安装,环境都设置好了吗?打开virtuoso的terminal下敲which cdnspvs看看有没有这些命令

command not found              我用的IC615和能不能用PVS没有关系哈?

网友A:
装了pvs,ic615才会认到并加载pvs的菜单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装了pvs,ic615才会认到并加载pvs的菜单啊

所以我这个是没有装成功吗?我在装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提示啊,比如cadence相关路径要求啥的,
下面两行是.cshrc.cadence中的路径。敢问大神这个EXT和PVS是一个东东吗?
#for EXT
setenv EXT_HOME /home/cadence/EXT161
set path=($EXT_HOME/tools/bin $path)
set path=($EXT_HOME/tools/dfII/bin $path)

#for PVS
setenv PVS_HOME /home/cadence/pvs161
set path=($EXT_HOME/tools/bin $path)

楼主:
已找到问题 我的路径设置出错了 set path=(EXT_HOME/tools/bin $path)

  改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 path=(PVS_HOME/tools/bin $path)

网友C(2019-09-25):
老哥,你pvs怎么装的,,求教

网友(2020-09-27):
请问PVS在哪里可以下载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你pvs怎么装的,,求教

请问您会了吗? 我也需要装这个。。不知道怎么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