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锁定之后怎样最小化比较瞬间产生的频率波动?

楼主(2019-04-24):
1、如下图所示,PLL锁定之后;
2、在每次PFD比较ref与fb时钟的时候(1MHz),都会在输出clock上产生频率波动;
3、有什么办法可以最小化这个频率波动(尽可能使CHP上下电流匹配...);
4、用的是有源滤波器,PLL锁定之后CHP输出端电压被固定在CHP供电电压的一半左右;

输出clock频率

输出clock频率

部分放大

部分放大

网友A:
ref-spur ,加陷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f-spur ,加陷波

什么意思?可否详细一点描述?多谢!
产生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?当比较频率较高时(如8MHz),这个毛刺就小很多了。。。

网友(2019-07-13):
如果是CP结构的话
看到2003年的maneatis的那篇paper,
如果是死区P、N电流的略微差异导致的话那种Vctrl纹波的话;
列出来的几个招是:
1. LPF那里并联一个电容,升三阶;
2. 用sample reset结构来产生一个均匀分布在一个REF cycle内的电压来模拟R上面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