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AXI4接口的MIG如何进行DDR的读写

楼主(2019-04-24):
对于带AXI4接口的MIG有些疑问,奈何网上实在很少有AXI4接口的mig相关资料,我想请问下:
1、AXI4接口的全局时钟信号频率由什么确定,我想用一个fifo,将数据通过fifo发送到ddr,axi4接口与fifo相连,我看到AXI4接口也有一个突发长度,那ddr里面也有一个突发长度,如果AXI4的数据位宽为64,突发长度为6,而DDR的数据位宽为32,且突发长度为8,两者之间要如何进行通信呢实在不太理解。
2、由于AXI4与fifo相连,我需要知道对应的时钟频率,这个怎么得到呢
有大神能指教一下的话真的万分感谢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你关心的太多,1.AXI总线的时钟,你自己来确定,只要你的数据吞吐率ddr可以满足,你就没啥问题

网友A:
2.Mig就是做axi到ddr转换的,你加一个fifo挺好,如果ddr太慢了,axi的ready就拉低了,你的fifo就不能发送数据了,典型的握手方式传输。
3.不知道你的FIFO是同步还是异步,反正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,重点是AXI协议,你应该好好理解理解,mig也好好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Mig就是做axi到ddr转换的,你加一个fifo挺好,如果ddr太慢了,axi的ready就拉低了,你的fifo就不能发送数 ...

感谢,我使用的是异步fifo,因为在设计的时候异步fifo的读时钟由mig的接口信号提供,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由mig的这个时钟信号来提供,因为无法确定时钟频率,我难以推算fifo容量,还有是不是在mig内部就会自动完成axi到ddr的数据位宽转换了呢

网友:
使用一个异步FIFO,做跨时钟域和数据的位宽转换,FIFO非空即可发起DDR写操作。只要DDR的带宽足够,保证FIFO不写溢出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,我使用的是异步fifo,因为在设计的时候异步fifo的读时钟由mig的接口信号提供,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 ...

ug里边写了1/4的ddr clo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