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各位大神,PCIE设备Link up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24):
10资产
最近需要做一个用fpga读写ssd的项目,我参考了国外大神 Jeff Johnson的设计,板卡上用的是xc7z100FFG900-2的芯片。但是当我使用xilinx的官方测试用例xaxipcie_rc_enumerate_example.c进行测试的时候提示link is not up。ssd使用M.2接口。小弟实在是想不到了,求各位大神指点,感激不尽!!

设计图

网友A:
XILINX的PCIE硬核,如果LINKUP没上来,一般都是时钟或复位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ILINX的PCIE硬核,如果LINKUP没上来,一般都是时钟或复位的问题

请教大佬,我重新连接电路图后可以Link up上了,但是用zynq起petalinux后在petalinux中只能识别出是一个pcie设备,使用lsblk无法查看到ssd,这是为什么呢?是因为#PERST这些信号没有连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大佬,我重新连接电路图后可以Link up上了,但是用zynq起petalinux后在petalinux中只能识别出是一个p ...

需加载主机驱动,设别厂商设备ID,数字签名,BAR空间等问题;这些都是软件来做的。只修改FPGA层面是不能达到你所说的效果的

网友(2019-07-05):
最直接的先去看看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一个未知的PCI设备,可以用PCI tree或者WINDRIVER去查看有没有识别到xilinx的设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创建Linux的时候是否选择了NVMe的支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