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5 pvs 求助

楼主(2019-04-25):
我用ic615版本,装了PVS但是找不见,怎么能让它在菜单栏显示,就像calibre那种一样,跪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不贴出设置,也不知道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贴出设置,也不知道问题啊

我在.cdsinit中加了两行,但是不管用啊,我是想在virtuso上找到PVS的菜单,然后做drc,lvs啊

网友A:
pvs是c自家工具,设的很奇怪啊
pvs的设置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vs是c自家工具,设的很奇怪啊
pvs的设置呢

是这个吗?

楼主:
已解决,PVS路径设置错误set path=(PVS_HOME/tools/bin $path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