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Risc-V可扩展指令模块的疑惑。

楼主(2019-04-25):
如果第一代产品设计的CPU是,RV32I+D双精度浮点指令拓展而第二代产品设计的CPU是,RV32I+D双精度浮点指令拓展+A atomic Instruction。
这样针对第二代CPU编译出的软件如果使用了A atomic Instruction是无法在直接运行在第一代CPU上的?

也就是说扩展指令集之间只要有差别的risc-v CPU,就无法兼容的运行同一款软件,必需是根据各自指令集重新编译软件,这样岂不是很麻烦?
如果推系列商用CPU,这样是不是个问题。

网友A:
是无法兼容,只能是软件模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无法兼容,只能是软件模拟。

那就了解了

网友(2021-01-19):
指令集基本上都定下来了,除非扩展的通用性非常好,否则只能作为定制类使用,那也就需要修改编译器软件了